[求助] 开关电源burst mode (突发模式)

楼主(2014-01-09):
嗨,大家好呀!
      最近阅读文献看到有burst mode,但几篇文献对这个突发模式的定义不太一样,并且也只是粗略讲解,为了弄明白什么是突发模式,查阅了好久的资料,但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求突发模式相关资料,帮助更加懂得此种模式。谢谢大家!

网友(2014-02-22):
楼主能否分享下你看的几篇burst mode 文献,求互相学习指教!

网友:
跟PSM,PFM差不多,只是检测方式不同。其实burst mode对电路和系统要求更高,更难做。

网友A(2024-01-23):
我最近也在学习这方面的内容,这是查阅到关于Burst、PSM的资料

网友:
dc-dc 轻载 有几个作法
1.     pulse skip mode , 一次打一跟
2.     burst 一次打一群
3.      直接吃掉  这会有损失
. 如sync rectifier .因本来MOSswitch 导通会负vds ( mos Rds_on * 电流  ), 但dcm 时MOS  vds电压会变”正”
burst PSM ripple voltage 效率间 trade off .

网友(2025-03-28):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学习这方面的内容,这是查阅到关于Burst、PSM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