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驱动

楼主(2014-01-09):
现在LED驱动出现了较新的,基于原边反馈(反激式变换器),但是省略辅助绕组的恒流驱动方式。请问各位,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谢谢啦

网友:
给你一个提示,就是高压启动,直接从整流电压取电流。用迟滞比较器控制高压继续充电还是停止充电,来稳定IC的供电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啦!我最近就在学习这种无需辅助绕组的LED恒流驱动!

网友:
没有辅助绕组,如何采用次级电压?

网友:
只regulation电流,采样主级电流?

网友(2014-02-12):
资料遍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现在对其IC具体的恒流原理还不是很清楚,不知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好的资料?谢谢啦!

网友:
BCD  OR 那家  , 就是 拿VOUT 電壓當IC 本身Vcc  電壓可省去一組 VAUX  ,
  而且sense 最準.   很多PSR 的LED都是使用這方式

簡單來說如果 IC VCC 12~25v  , 那VOUT就被限制了
以前 flyback 因為有自己VAUX 所以VOUT 變化很大可以 5v/2a  12v/1A .
但是 Vout=5v  chip VCC不可能低到5v , 跟本推不了高壓MOS
所以 不可能如此 , Bjt 雖可以但是 hv bjt 13003 耐壓不足很容易 高壓炸機
  電源網都有人提過了 . 所以業界還使用MOS 為主.

而且 PSR 有件很重要得是若是PSR 要準  Vuax / Vout 要藕合夠好,
但是一般 2次跟本沒有多少圈
, 所以共用 Vuax=Vout 當然是不錯方式 .

PSR 恆流網路以很多資訊
以前提過
現在都不是難事了
難在CCM + DCM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去找些横流IC资料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