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中如何在理想信号上加入噪声

楼主(2014-01-09):
我在ahdllib库中找到了一个噪声源信号noise_scr,但是不知道如何将这个噪声加到理想方波信号上面,直接连接没有办法仿真会报错误。请各位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虽然从来不用cadence,但从lib名字上也看的出你找错了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在analoglib库里面找是没有的啊  只有这个库里面能到了能产生噪声的信号源,我用到的随机码的产生源也是在这个库里面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看看candence的help文档吧,我用hspice,噪声不是用“噪声源”来仿真的。

网友(2015-01-29):
我也想知道Cadence怎么加噪声信号,求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23-07-04):
ADE_L ===> Analyses  ===>  Choosing Analyses ===> noise 设置好相关参量即可仿真noise,无需多余动作。

网友(2024-08-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用hspice是如何添加噪声源的呢?我想在一个电容采样 电路里面添加一个噪声源?我去找hspice手册也没找到相关方法,诚心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E_L ===> Analyses  ===>  Choosing Analyses ===> noise 设置好相关参量即可仿真noise,无需多余动作。 ...

这是仿真噪声吧,怎么加噪声源呢,比如要给电源加一个噪声,看一下电源有噪声影响过后电路的变化

网友(2025-05-16):
引用 网友C:
这是仿真噪声吧,怎么加噪声源呢,比如要给电源加一个噪声,看一下电源有噪声影响过后电路的变化
...

请问您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放激励进去,然后把csv文件写进去即可。激励可以用vdc vsin等都支持。csv记录噪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