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原理考博题求助

楼主(2014-01-09):
前向纠错采用(2,1,5)卷积编码,连接矢量为G1=(11011),G2=(110001),画出卷积编码器的电原理图

网友(2017-04-25):
连接矢量里面元素的数目应该跟约束长度一致的吧,约束长度K=k.N=1.5=5。G1有5位是对的,G2怎么有6位呢?输出编码第一位OUT1=X0+X1+X3+X4     , OUT2=X0+X1+X4,如果G2矢量中多了一个0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