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plify2013 lic提示node-locked

楼主(2014-01-10):
使用论坛工具产生了lic,其他EDA软件使用都正常,但是启动synplify2013时提示lic为node-locked,这样每台机器只能使用一个synplify程序,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还是我的设置出错了?能否将其变成floating的lic,谢谢!

网友:
你启动dc呢 ?肯定也是node locked,否则就奇怪了

网友:
DC不是node-lock,而synplify是,,,我也很奇怪,难道是src的问题?

网友(2014-07-08):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这是synplify有关node-locked license的一个解释,不一定能帮上忙,但可以多了解一些知识:
Node-Locked License. If you have obtained the Licensed Product under a node-locked license, then a “node” refers to a specific machine and the License Product may be installed only on the number of nodes indicated on the applicable Synopsys Purchasing Agreement, must be used only on the node(s) on which it is installed, and may be accessed only by users who are physically present at that node. Further, a node-locked license may only be used by one (1) user at a time running one (1) instance of the Licensed Product at a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