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MDK5.0 中ARM7,ARM9兼容包的安装

楼主(2014-01-10):
之前安装了ARM-MDK5.0。

安装下了个mdk79v500u1.exe兼容ARM7/9的安装包,但是不知道安装后怎么使用,求各位指导。

楼主:
还是自己找到了办法,悲催啊。
方法如下:在mdk501.exe的安装目录下修改 TOOLS.INI 文件
在[UV2]一栏下面,修改如下:(添加最后两行)

[UV2]
ORGANIZATION="Microsoft"
NAME="xx", "xx"
EMAIL="xxxx@163.com"
ARMSEL=1
USERTE=1
RTEPATH="D:\mcutools\ARM\ARM\PACK"
BOOK0="UV4\RELEASE_NOTES.HTM" ("uVision Release Notes",GEN)
LEGACY_ARM7=1            # 新添加的行
LEGACY_ARM9=1            # 新添加的行

之后重新启动uVision5, 就可以看到器件列表中有原来老的ARM7,ARM9的芯片,
不过在新建工程中,没有了以前版本自带的启动文件。
但是不管怎么样,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