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urrent starved inverter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1-10):
最近看到一些文章用到Current starved inverter。
这是一个延时器件么?一般什么情况下会用到? 求Current starved inverter中文名称。

有大虾有关于Current starved inverter的详细资料么?网上搜了搜,都是一些简单的描述。
非常想了解一下工作原理之类的。

先谢过

网友A:
razavi 有一篇jsscc中的vco使用的就是这种cell

网友:
类似ICO? 更好的PSR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谈谈这种cell的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1延时可控
2短路电流小

网友(2014-07-21):
回复 网友A:

    能否把razavi的那个论文发给我下 急用 !! 谢谢!! 554001034@qq.com

网友(2024-03-04):
引用 网友A:
razavi 有一篇jsscc中的vco使用的就是这种cell

佬 可以分享下这篇论文的名字吗 感谢!

网友(2024-09-12):
电流饥饿型逆变器一般在VTCZ中用到,将实现压控电流源,而比较器输入电压VIN将固定。在压控振荡器的设计中非常流行。这些设计非常简单,其中比较器由具有其内置阈值参考电压的反相器实现。当输入时钟信号φCLK为低电平时,电容C被设置为电源电压,迫使输出φO(n)复位的上升沿时钟,电容器C开始通过NMOS晶体管M3和M4以由输入电压VIN(n)控制的速率放电。输出反相器(M5和M6)用作比较器,并且感测电容器电压何时超过反相器阈值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