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外,如何产生10nA级的电流源

楼主(2014-01-10):
虽然可以到片内用current mirror降低电流,但假如我就是要片外产生10nA电流,用于测试:
首先查了一下很多产品,都达不到这个量级,然后用运放搭的话电阻也要非常大。
请问有没有一种方案,推荐一个产品也好,或者一种电路结构也好,要板级的
多谢!

网友:
就算产生了,你怎么测试确实是10nA?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1兆欧电阻,用高阻的万用表测下是否10mV

网友:
专业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PCB版两个焊点间的灰尘电阻就有1M~10M左右,你这10nA流到片外测试不到的。

网友:
会不太准!
100mV/10M

楼主:
回复 网友B:

灰尘电阻是什么意思?焊了一个1MOhm的电阻上去误差会这么大吗

网友:
还是用运放+电阻靠谱吧

网友:
10na 太小已算 leakage current ..

為何要如此小??

至於高阻抗說真連空氣也有阻抗 ..

片內如果 current mirror  10na  是很危險的 , bipolar 還好但是
Low volt 5v  mos current mirror 會出現問題 量產你才會看到,

如果高壓MOS  20~40v 那更不可能
高壓MOS  offset 是 > 100mv

网友C:
楼上几位,10nA有那么难么?
吉时利的2400就是10pA的分辨率,
要求更高还有安捷伦B2961A,10fA。
关键价格不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6位半台表足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花50w测个电流,你觉得不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台表50w。。。安捷伦34411A不过1w出头,极品3458A也才6w多,还不算折扣。国产普源的更便宜,几千块钱。。。
    要做实验,测试电流什么的,一个6位半台表是必须的。几百块的手持万用表还不如你设计的芯片精度高。fluke287手持要4000多一台,还不如买个台表。
    B2961,4w左右。吉时利的2400,源表,性价比最高,不到4w。

    再说了,你们都是研究生毕业,回去找下自己的师弟借用下学校里的资源不就行了?哪个学校的实验室连台表都没有?连钱都不用花。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那几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13楼编辑过了,价格都写在上面了,再看看。

网友:
楼上的,想问一句,仪器输出的10pA电流,你怎么保证那就是10pA?
nA级电流的电流源可是几百万的台式高精度电源,有一个柜子那么大的体积,一般是fab的testing house才有的。分辨率不代表有那个输出能力。口说无凭,给你看看我当年玩过的power supply。这只是控制器。啥Keilthy,Agilent,你能买到的设备统统弱爆了!这东西老美是禁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来膜拜的~~~从没用过测试精度大于1uA的仪器,示波器精度连10mA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说你举的34411A,它能测10nA?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整个模拟部分都是亚阈值工作区的缘故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不是45nm以下线宽的high performance工艺,我只有祝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是测电流还是产生电流?请详细说一下结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常规0.18um工艺。亚阈值会这么可怕吗?什么地方最危险?导师看下来也说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既然你是版主,那么应该是牛人,因此想冒昧地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方法产生10nA级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所说的是测量的分辨率吧。假如如你所说测量不是问题的话,那么还是想请问一下如何产生这个电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3458a是可以用来校准的,nist也用。你说的这种这么贵是因为:高速,实时,多通道,大功率。3458a要1000个plc才能测得8位半的数据,明显testhouse不会测每个芯片等20秒。这是实验室仪器,不是工程仪器。另外吉时利还有测单电子器件的飞安表。现在能买到的,我们平民百姓用用妥妥的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一下2400和b2691的手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要什么样的精度,10pa的分辨率,测10na,千分之二精度没问题,更高要求么。。。还有飞安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rry,犯了个错误,34411a的最小量程是100u,分辨率是100pa,所以精度还要再低一量级。高精度的10na测量可能略弱。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照片这是90年代的安捷伦的系统电源,还是带函数编程的。确实高端,但近年来仪器技术发展比较快,程控部分都能过lxi转移到上位机上了,所以系统体积小了不少。再加上近年我国自主仪器也有发展,禁运限制也下放了。但是,确实如你所说,卖给我们的和不卖的比,那是相当的弱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工艺是smic 018,那就看人品了。如果你的工艺是TSMC018就看运气了。如果是Intel的018工艺,有一定参考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不可以介绍下人品和运气的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我写了分辨率3个字,我当然说的是分辨率。之前给你回复的时候比较临时就没去细查精度。分辨率的参考价值和ad的最低有效位类似。是仪表所能达到的最高就精度。具体的精度和量程及读数都有关,我手机不方便查资料,你自己上官网查一下吧。如果你的10na精度要求不高,2400足以。用的不多的话找找有没有做材料的同学,他们一般都有。如果用的多而预算有限,淘宝淘一台二手的也行。就怕被拆过,要用正常的对比下精度有没有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参考一下。其实是有备选方案的,这个方法我只是问一下可行性。

网友:
0.18um 10nA基准确实不太可能很准。楼主还是放低精度,10nA+-50% 才比较保险

网友C:
http://www.ndwshb.com/products_detail/&productId=01ceeffe-f3a9-4828-9eda-b0d7eaa5572c&comp_stats=comp-FrontProducts_list01-1303181927351.html

楼主,看看这个方案适不适合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了,很有价值

网友:
长知识的帖!

网友:
用HR Poly電阻吧, 其他的會有漏電的問題

网友:
用HR Poly電阻 要到10nA
那得多大??

HR 也有溫度系數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是说测电流用的电阻吗,还有漏电是什么意思,电阻本来就流电流

网友(2014-08-08):
回复 网友D:

   原来是41501B,呵呵。
   http://www.keysight.com/zh-CN/pd-1421545-pn-41501B/pulse-generator-and-expander-unit-for-the-4155c-4156c?nid=-33281.786573&;cc=CN&lc=chi

   现在能买到的是B1500A吧。

http://www.keysight.com/zh-CN/pc-2250789/b1500a-semiconductor-device-analyzer?nid=-33044.0&cc=CN&lc=chi

网友:
随便来一个信号就会被淹没!

网友H:
回复 楼主:

   widlar current mirror

网友(2019-05-14):
引用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最后如何产生 ~  如果 ua下漏电很难测,  先前有朋友测漏电, 很多 channel 并反推 TFT 面板单一channel leakagecurrent .

网友:
都是大神呀

网友:
使用半导体参数分析仪很容易产生

网友(2020-05-11):
引用 网友C:
http://www.ndwshb.com/products_detail/&productId=01ceeffe-f3a9-4828-9eda-b0d7eaa5572c&comp_stats=com ...

这个网址打开不了
请问下里面大概讲了什么内容,对产生微弱电流有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10nA有那么难么?
吉时利的2400就是10pA的分辨率,
要求更高还有安捷伦B2961A,10fA。

请问下吉时利2400设置为输出电流的话,两个端口应该连接到电路哪里呢? 正极接电路输入,负极接地吗? 我按照这种方法试了一下,感觉电流加不到电路里去

网友:
片外漏电可能会超过10nA

网友(2021-04-24):
use current mirror M:1

网友:
漏电都比这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