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库verilog仿真模型

楼主(2014-01-10):
标准单元库verilog仿真模型
请问ncx生成的standard cell lib文件,用来生成标准单元的verilog仿真模型, 我用Library Compiler 的write_lib -format verilog命令转出来的verilog仿真库功能都没错,可是delay time都和lib文件里不同,不管什么cell,什么驱动能力,延时都是0.01

网友:
那是仿真模型,随便设置多少都可以,后端工具用LIB文件抽取sdf,然后反标注到仿真模型上(specify block),这就是后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现在不想它是一个随便的值,需要这个仿真单元库里的延时参数是和lib里的参数对应的,不做后仿,仅仅是网表的功能仿真,想要用做lib是仿出来的那些cell delay

网友(2018-03-05):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在功能仿真时利用cell delay

网友(2023-10-0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 这个可以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