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事模拟设计多年的人,求助一个数字初级问题。

楼主(2014-01-10):
从事模拟设计多年的人,求助一个数字初级问题。
希望实现的功能如图,同时有32K的时钟。
其实很简单,就是输入持续为低1mS,输出就为低。输入持续为高1mS,输出就为高。
1ms不用太精确 0.8~1.2mS以内都行,不要太复杂,不用考虑太特殊的情况。比如1mS内输入一直为低,就是中间有几个微秒的时间短暂为高,短暂的高电平可以忽略。
你能否给我门级的电路图。能否发到 ictuijian@163.com 谢谢啊。

1

1

2

2

楼主:
没人,可怜啊

网友:
这个用555定时器不能做吗??555+简单的逻辑应该可以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不好搞。
主要原因就是怎么忽落中间不规则信号。如果是规则的直接降频就可以,但是从你的要求看不是。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用模拟方式吧,加个二级滤波就可以解决。

网友:
能否加个检测脚,在多少时间内检测到的信号是同一个信号,则确认输入改变,然后输出改变

网友:
这个类似于一个信号的发生,简单点的办法,用一个单片机可以解决的,但是楼主如果想用硬件去实现,还是有点困难的, 看能不能用比较器去实现你说的这个波形。    个人感觉窗口或者滞回比较器可能有点思路。

网友:
两个施密特反相器中间加一个RC1ms延迟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2014-02-11):
回复 网友A:

   这个感觉有点思路阿, 利用rc延迟和施密特的阈值电压来滤除抖动. 可问题是RC电路不是模拟的吗?那这是模数混合了。

网友:
这个用HDL比较好做,对信号用时钟采样,根据时钟的频率,连续N个1或者0才输出1或者0.

网友:
我有个问题,如果输入信号既不满足高电平持续1mS或以上, 也不满足低电平持续1mS或以上,那输出应该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
我写了一段Verilog的代码,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因为你是32KHz的时钟,所以当脉冲宽度小于1/32kHz时,有可能采样不到!

`define time_1ms 32                //32KHz system clock

module signal_process( clk, rst, din, dout );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din;
        output dout;

        reg dout;
        reg [1:0] state;
        reg [5:0] cnt_high;
        reg [5:0] cnt_low;

        //*******************************************************************************************
        //state transfer: input(state and din), output(state)
        //*******************************************************************************************
        always @( posedge clk )
                if(rst)        begin
                        state <= 2'd0;
                        cnt_high <= 6'd0;
                        cnt_low <= 6'd0;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
                                2'd0:        begin
                                                        if(din)        begin
                                                                cnt_low <= 6'd0;
                                                                if(cnt_high == `time_1ms)        begin
                                                                        cnt_high <= 6'd0;
                                                                        state <= 2'd1;
                                                                end
                                                                else
                                                                        cnt_high <= cnt_high + 1'b1;
                                                        end
                                                        else        begin
                                                                cnt_high <= 6'd0;
                                                                if(cnt_low == `time_1ms)        begin
                                                                        cnt_low <= 6'd0;
                                                                        state <= 2'd2;
                                                                end
                                                                else
                                                                        cnt_low <= cnt_low + 1'b1;
                                                        end
                                                end
                                2'd1:        begin
                                                        if(!din)        begin
                                                                cnt_high <= 6'd0;
                                                                if(cnt_low == `time_1ms)        begin
                                                                        cnt_low <= 6'd0;
                                                                        state <= 2'd2;
                                                                end
                                                                else
                                                                        cnt_low <= cnt_low + 1'b1;
                                                        end
                                                        else        begin
                                                                cnt_low <= 6'd0;
                                                        end
                                                end
                                2'd2:        begin
                                                        if(din)        begin
                                                                cnt_low <= 6'd0;
                                                                if(cnt_high == `time_1ms)        begin
                                                                        cnt_high <= 6'd0;
                                                                        state <= 2'd1;
                                                                end
                                                                else
                                                                        cnt_high <= cnt_high + 1'b1;
                                                        end
                                                        else        begin
                                                                cnt_high <= 6'd0;
                                                        end
                                                end
                                default:        ;
                        endcase
                end

        //*******************************************************************************************
        //give a value to dout according to state
        //*******************************************************************************************
        always @( posedge clk )
                if(rst)
                        dout <= 1'b0;
                else
                        case(state)
                                2'd0:                dout <= 1'b0;
                                2'd1:                dout <= 1'b1;
                                2'd2:                dout <= 1'b0;
                                default:        ;
                        endcase

endmodule

波形1

波形1

网友:
另外,就是当既检测不到高电平超过1MS,也检测不到低电平超过1ms时,默认输出为0

网友(2014-03-15):
你自己摆一个gate级的电路应该不难吧,用counter去数就行,input的边沿作为counter的reset信号

楼主(2014-04-21):
感谢诸位的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
用32k时钟和RS触发器做一个计数器,计数器在in信号变化和计数满1ms时reset,同时计数满1ms时输出out信号。

网友(2014-08-30):
很好的资料

网友:
用32KHz的时钟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使用两个计数器,一个计数器重复计数0-31,另外一个计数器为采样到的高电平个数,每32个时钟周期将计数个数存储,使用组合逻辑进行判断,由于信号有干扰,因此可以定收到高电平个数在25-32个时输出1,高电平个数在0-5输出为低,其余情况可以自定义,用verilog语言很好写的

网友:
杀鸡焉用牛刀?最简单的,加二级滤波吧。

网友(2014-10-09):
过来看看 都忘光了

网友:
滞回比较器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