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plify使用问题

楼主(2014-01-10):
win7 64系统,安装了synplify 201309,破解成功,能运行。但点击run之后,只做了compile就停止了,pre-map和map都没做,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遇到相同的问题 同求答案 谢谢!!!

楼主(2014-09-23):
回复 楼主:

    synplify 201309或者更新的版本,现在有好用的破解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发现在64位机器上运行到premap就停了,在另外一台32位的机器上却运行良好。于是尝试着(还是在64位机器下)打开bin/mbin目录下的synplify.exe,而不是win64/mbin下的或桌面上的synplify。premap、map就可以继续了。
楼主可以试试,但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不行啊兄弟,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