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结合starRC提取寄生文件问题

楼主(2014-01-10):
在用calibre结合starRC进行寄生提取时,当执行StarXtract -clean star_cal.cmd,会产生如下图所示的错误,从而中断进程,查看tf文件中并没有错误中提到的pnp25_e、mom13_pin这两层,而所采用的规则文件中有这两个层次,但是这两个层次都是由基本的其它层次所组合成的,如pnp25_e=pnp and MOX,map文件是工艺厂提供的,并且我也自己用starRC图形界面产生了一个map文件来运行,结果是一样的,都会产生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valid GRD layer"
似乎可以從這查查看。得先知道GRD是啥縮寫。
我沒用過starRC,不過看訊息,有點像是layer number不m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p文件是描述tf文件与itf文件中layer的映射关系的文件,GRD layer就是对应的itf文件中的layer名,工艺厂会提供一个itf文件

网友:
嗯,我知道layer mapping file。
所以,看錯誤訊息,那就是說你兩邊的layer對不起來!

网友(2015-11-22):
我知道layer mapping file。
所以,看錯誤訊息,那就是說你兩邊的layer對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