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大家,如何从零开始学习skill?

楼主(2014-01-10):
想请教大家,如何从零开始学习skill?想达到的水平是,可以写程序,实现功能!有经验的前辈希望能够多指点一番!需要看哪些资料,需要多久,怎样才能快速的上手!?谢谢!

网友(2015-09-23):
我也想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2016-07-11):
我最开始被skill震撼到就是简单的两条命令
1 dbCreateRect() : 我靠,这么简单就创建了一个图形!
2 shape = car(geGetSelSet())
shape~>lpp = list("M1" "drawing")
  把选中的图形的层次更改为 M1, 这么简单,改一个物体的属性用一个 ~>就可以获取,并且赋值就行了
太TMD的神奇了
就从这两点入手,照着前人的脚本看看改改,很快就上手了

网友(2019-09-22):
i want to learn,please help me

网友B(2020-06-30):
hiSetBindKey("Layout" "<Btn4Down>" "hiZoomInAtMouse()");
是根据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个语句吗?

layout脚本的格式 就是这样的吗? 有没有大佬求解答

网友C(2021-04-28):
引用 网友A:
我最开始被skill震撼到就是简单的两条命令
1 dbCreateRect() : 我靠,这么简单就创建了一个图形!
2 shape  ...

为什么我直接在指令窗口输指令却报错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直接在指令窗口输指令却报错了呀?

dbCreateRect( geGetEditCellView() "M1" list(0:0 3:3) )

网友(2021-12-12):
引用 网友B:
hiSetBindKey("Layout" "" "hiZoomInAtMouse()");
是根据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个语句吗?

这是设置/绑定快捷键的格式,照着写就行了。“Layout”是固定格式/字符 ,“Btn4Down”是相应的快捷键,“hiZoomInAtMouse()”是定义的函数。

网友(2023-02-10):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直接在指令窗口输指令却报错了呀?

少一个冒号:

网友D(2023-04-23):
引用 网友A:
我最开始被skill震撼到就是简单的两条命令
1 dbCreateRect() : 我靠,这么简单就创建了一个图形!
2 shape  ...

我的单条指令能够执行一旦我把他封装成一个函数就会报错说我函数名未定义求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单条指令能够执行一旦我把他封装成一个函数就会报错说我函数名未定义求解谢谢

...

我也一样

网友(2023-07-20):
9年过去了,我想知道您是否成为了skill大神?

网友(2024-01-31):
楼主最后一次登录是21年  不知道什么原因让他这么久没有登陆过,可能改行了  我也想知道楼主现在是否成为了skill大佬

网友:
希望能用tcl替代 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