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igma-delta ADC仿真问题

楼主(2014-01-10):
sigma —delta ADC的结构如下,phi1为采样相,phi2为积分相,phi1d和phi2d分别和phi1和phi2同相位,

只仿真两阶的时候输出波形如下:

红色和绿色为第一级和第二级积分器的输出,紫色为比较器的输出

仿真数据导出后由matlab计算有效位数为6bit,
仿真四阶的时候输出波形如下:

红色、绿色、青色和紫色为第1、2、3、4级积分器的输出。
各位大牛,不知道是哪里出错呢?
仿真使用的全差分放大器是理想运放(verilogA生成的),输入信号为正弦信号,Vin=0.9+0.1sinx;Vip=0.9+0.1sinx,相位与Vin相反,Vcm=0.9V,Vref+=1.4,Vref=0.4,电源电压为1.8V

网友:
系统级仿真验证过?
积分器功能验证过?

楼主:
都验证过了,就是根据matlab中定的参数来的,而且前两阶比较器的输出在倒回到matlab中计算可以得到6bit的有效位数,matlab行为仿真可以得到9bit,感觉前两阶比较对吧?不知道为啥接成四阶就会出错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20-04-07):
where of matlab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