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ng Oscillator (环形振荡器) post layout simulation 频率增加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11):
用TSMC65nm设计的Ring Oscillator (加了一级buffer), simulation (pre-layout) 时的频率为1.6GHz, 但是post-layout simulation 频率不降低反而增加了(大概增加了2.5倍,4GHz左右) DRC clean, LVS match, PEX setup 都没问题,会是什么原因呢? 请高手建议! 多谢!
下图为schematic,第一级为buffer (inverted inverter) 为了增加延时。

Ring Oscillator with one buffer stage

Ring Oscillator with one buffer stage

网友:
怎么净是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自己再仔细debug一下,肯定是哪里出错了,schematic上的第一是buffer?没见过有人这么做的,搞的像4级inverter 。自己去抽一个norc ,cc , rcc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估计就是奇葩电路遇到奇葩问题,也许对LOD, WPE太敏感了

网友:
确实很奇特

网友:
观察你的功耗估计变大了很多!

网友:
比较下PEX出来的器件W,L是否和model一致。
以前用过某pdk提出电容的长宽用c_w和c_l表示,仿真时电容认不出来,都用作默认值大小。

网友:
4级单端反相器,能做ring osc ? 需奇数级吧?

网友:
同意5楼观点,会不会是PEX提的参数不对?

网友(2015-02-10):
四级怎么实现的

网友:
同意6楼,8楼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第一级是两个source follower

网友:
你这个电路ff corner下频率是多少?会不会是工艺偏差引起的?

网友(2015-03-30):
回复 网友B:

    哈哈,原来如此,这个其实就是三个反相器级联,O(∩_∩)O~

网友:
第一级不是反相器

网友(2015-07-13):
大哥 你弄六级反相器  能振吗?晕 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