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SR的问题

楼主(2014-01-11):
在SC电路中经常会涉及SR的问题,
例如我们在定一个采样电路Settling time(ts)的时候,就要考虑由SR的引起的Nonlinear Settling Time(tSR),一般情况下,tSR/ts=1/3。
但是在input step voltage比较小不足以关闭一个输入管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有些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SR,或者tSR很小,但是仿真的情况往往是存在SR,而且tSR并不小,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没看懂你要问什么啊,不知下面这段是否能帮到你
你说的信号小到不足以关闭一个mos,建立过程就是闭环传输函数的阶越响应
大的SR建立到快接近目标电压时也会回到取决于闭环带宽的建立
SR应该就是非线性导致充放电电流饱和产生的,SR速度是小于小信号建立速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是的 如果没有SR的限制,那么由setting time决定,这样更能快速的稳定到所需精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