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变量引用

楼主(2014-01-11):
请教,假如我把文件名字定义为一个变量,当我做load的时候,如何去使用这个变量???如下面的例子
filea = "filea.il"
load "./xx/filea"

如果我想load这个filea怎么实现??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为什么列表不显示我的帖子

网友:
======
filea = "filea.il"
load filea
======

网友:
用strcat函数吧变量改下就好了
比如:
filea="filea.il"
load strcat( "./xxxx/" filea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2014-03-08):
传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