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的remove_buffer

楼主(2014-01-11):
请问,在icc中,remove_buffer命令能把buffer以及后面连接的net shape都remove掉,我现在想只remove buffer,仍保留其后面的net shape,如此,该用什么命令呢?谢谢~~~

楼主:
remove_cell不太合适~~~

楼主:
ICC里面怎么connect两条net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connect_pin   connect_net    自己可以man一下用法,根据需要选。

网友(2014-05-13):
回复 楼主:
net shape 有一个属性是owner_net. 将要保留的net shape 的owner_net修改为不会被删除的net或创建一个特定net.

create_net temp_net
set_attribute [get_net_shapes -of_objects ***] owner_net temp_net
remove_buffer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得到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