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nsoft Designer8仿真差分信号眼图问题,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4-01-11):
使用Ansoft Designer8仿真差分信号眼图,调入的IBIS 差分buffer没有信号输入port,不能使用eyesource_diff,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4-08-27):
回复 楼主:

你是做模拟的吗?我最近再做USB模拟driver,貌似仿真出来的眼图不能在所有corner下都能满足spec的要求,现在正找方法,大家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
等高手回答,一起学习,

网友:
在designer8里,bufer里自带信号源和参数设置。
1、将信号源设置成输出,在"buffer mode"里设置
2、将里面的信号参数设置好(主要是上升、下降沿、最小位宽)
3、在“bitpattern”加载BIT 文本文件,(扩展名为TXT),也可以进入里面的菜单选“ebter PRBS dat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在接入电路的时候,是不是只要端接input和output的IBIS,不需要接地和连接pulse?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看到?

网友(2014-10-19):
是的啊,快点下载

网友(2014-11-18):
回复 楼主:

    您好 能发个可用的designer的下载包或者链接吗 老师让用这个软件 可一直找不到能用得如果可以的话 谢谢了
邮箱371417188@qq.com
再次谢谢 好人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