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屏蔽数字信号

楼主(2014-01-11):
假如一根M2走线的20MHz的数字信号,上面有M4的模拟信号穿过(说明:该模拟信号输出时,M2走线的数字信号不工作),请问中间要用M3做屏蔽层吗?如果要做屏蔽层的话,是接数字地还是模拟地啊?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2014-03-28):
这个你要看寄生电容的大小来决定是否需要屏蔽
如果需要屏蔽,建议采用模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