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PATH 问题 请教

楼主(2014-01-12):
assign Y = S ? B :A
always@(posedge Aclk) D <= Y ;

D , A :  Aclk clock domain;
S , B :  Another clock domain;

这种情况下, Timing analysis 的时候, A 到 D 的PAPH 会不会受 S 影响 , 还能被计算到 吗?

楼主:
补充说明 , 对于 S, B 到 D的TIMING , 不是很关心。

网友:
不会受影响。。 同时工具还会计算S到y的t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