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平面割的电源为什么不能走成环形呢?是EMI的问题吗?

楼主(2014-01-12):
请问PCB layout时,电源平面割的电源为什么不能走成环形呢?是EMI的问题吗?求大侠真解!

楼主:
是什么原因呢?求解

网友:
怕会形成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怎么个原理,怎么干扰啊?

网友:
高斯定理

网友(2014-04-08):
电源平面分割成环形,可能会形成环流,环流面积大,造成的差模干扰大 。E=K*f2*S*I/r。 K为常数,S为环路面积。

网友(2014-05-27):
在模数混用中,形成环路的电源容易干扰到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受干扰影响相对较小。

网友:
任何环形路径在有高频电流流过的情况下,都会产生环形电感,影响整体电源层的阻抗,进而加强差模辐射量。

网友(2014-07-17):
建议学习一下天线理论。

网友(2014-08-21):
会有环路电感

网友(2014-12-13):
天线辐射的原理不就是由于电流的变化引起辐射吗?
同样道理,你的环路越大,尺寸越是容易与辐射频率的波长接近,而环路中的电流大小频率是时刻变化的,就很容易引起辐射,进一步形成了EMI;

网友(2015-05-23):
是的,不仅仅是环路会影响,就单独一个电源平面无意中被铺到别处,也可能对别处影响很大,我就真正遇到过这个问题,对信号的接收灵敏度多大15dB以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