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30 用encounter出现power pad跟旁边的filler short的错误

楼主(2014-01-12):
新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encounter跑smic130 出现power pad跟旁边的blockage of io filler short的错误,自己搞不懂,急,烦请会的帮忙看一下,不胜感激。。。谢谢了附图:

网友:
先看看IO单元手册,了解IO PAD单元内部的电源结构是怎么样的,然后打开GDS看看,再想是什么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可能就是LEF需要修改或其他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