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et_multicycle_path

楼主(2014-01-12):
clock:pclk
DFF1:iap_fsm_reg_0
DFF2:iap_en_reg

DFF1/DFF2 Timing没问题。
DFF1/Q输出至Flash XE,DFF2/Q输出至Flash SE。

XE和SE有timing constraint,violation为hold,报告如下。

问题:如何设置multi cycle path,解决该问题。

Startpoint: A0_mcu_top/A2_apb_top/A0_apb_iap/iap_fsm_reg_0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pclk)
  Endpoint: A0_mcu_top/A2_flash_16kx32
               (rising edge-triggered data to data check clocked by pclk)
  Path Group: pclk
  Path Type: min

  Point                                                   Incr       Path
  ------------------------------------------------------------------------------
  clock p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3.43       3.43
  A0_mcu_top/A2_apb_top/A0_apb_iap/iap_fsm_reg_0/CK (SDFFRHQX1)
                                                          0.00       3.43 r
  A0_mcu_top/A2_apb_top/A0_apb_iap/iap_fsm_reg_0/Q (SDFFRHQX1)
                                                          0.25 &     3.67 f
  A0_mcu_top/A2_apb_top/A0_apb_iap/iap_xe (apb_iap)       0.00 &     3.67 f
  A0_mcu_top/A2_apb_top/iap_xe (apb_top)                  0.00 &     3.67 f
  A0_mcu_top/A2_flash_mux/iap_xe (flash_mux)              0.00 &     3.67 f
  A0_mcu_top/A2_flash_mux/U10/Y (AND3X2)                  0.16 &     3.83 f
  A0_mcu_top/A2_flash_mux/U6/Y (NAND4BX2)                 0.82 &     4.65 f
  A0_mcu_top/A2_flash_mux/flash_xe (flash_mux)            0.00 &     4.65 f
  A0_mcu_top/A2_flash_16kx32/XE (SFD16KX32M32P4C5V_HE_ULL_C120830)
                                                          0.30 &     4.95 f
  data arrival time                                                  4.95

  clock p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3.43       3.43
  A0_mcu_top/A2_apb_top/A0_apb_iap/iap_en_reg/CK (SDFFRHQX1)
                                                          0.00       3.43 r
  A0_mcu_top/A2_apb_top/A0_apb_iap/iap_en_reg/Q (SDFFRHQX1)
                                                          0.35 &     3.78 f
  A0_mcu_top/A2_flash_mux/U183/Y (INVX1)                  0.16 &     3.94 r
  A0_mcu_top/A2_flash_mux/U28/Y (NAND3X1)                 0.09 &     4.03 f
  A0_mcu_top/A2_flash_mux/U23/Y (INVX1)                   0.44 &     4.47 r
  A0_mcu_top/A2_flash_mux/U41/Y (AOI22X1)                 0.15 &     4.62 f
  A0_mcu_top/A2_flash_mux/U40/Y (NAND2X4)                 0.57 &     5.19 r
  A0_mcu_top/A2_flash_16kx32/SE (SFD16KX32M32P4C5V_HE_ULL_C120830)
                                                          0.46 &     5.64 r
  data check hold time                                   10.00      15.64
  data required time                                                15.64
  ------------------------------------------------------------------------------
  data required time                                                15.64
  data arrival time                                                 -4.95
  ------------------------------------------------------------------------------
  slack (VIOLATED)                                                 -10.69

网友:
貌似 flash memory lib model 產生 data check hold time 10.00 ns, 請看一下 lib model 是否正確.

楼主:
    Flash IP的timing没有问题。

    现在是2个DFF的输出,至Flash接口的问题。需要multi cycle完成两个DFF的输出至Flash的设置。Design没问题,就是约束怎么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