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口ram输出的数据怎么在一个模块中使用呢?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2014-01-13):
我的设计中需要存储一个数组(用双口ram),而输出需要参加运算,比如:
for i= 0 to 1023
        temp=w(i)*k-u;

r=[temp]+1;

u=r-temp;
end
其中的w(i)就是我双口ram中所存储的数据,怎么完成这个计算呢?

网友:
感觉你控制读的地址,直接把读出来的数据拿出来用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