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断言求助

楼主(2014-01-13):
要求信号en_1为高电平的时候,数据都保持不变。但是我用$stable只能判断上一个时钟周期的信号和当前时钟周期的信号是否一致。
property dat_clk1_prop;
  @(posedge clk1)
  $rose(en_1) |=> $stable(dat_clk1) throughout en_1;
  endproperty
但是这么写还不是不行,$stable还是只判断一个周期,并不会en_1为高电平的时候都进行判断,请大神帮忙一下,怎么编写。谢谢!

网友:
用最容易的方法:
always @(posedge clk1) begin
    if (~en_1)
        latch_data <= dat_clk1;
    else
        assert (dat_clk1==latch_data);
end

网友:
property p1;         @(posedge clk) $rose(en_1) |-> $stable(data);
endproperty: p1

为啥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样写了,跑仿真的时候,如果数据和使能同时变化,就是在使能信号的上升沿同时变化,$stable是判别错的

楼主:
property p1;         @(posedge clk) $rose(en_1) |-> $stable(data);
endproperty: p1

为啥 ...
引用 网友A:

刚才忘记说了,这种写法仅仅在上升沿的时候判断一次,如果en_1很长,data在后面的周期变化,是判断不出来的

网友A:
刚才忘记说了,这种写法仅仅在上升沿的时候判断一次,如果en_1很长,data在后面的周期变化,是判断不出 ...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一般第一个有效的en_1下面qualify的data会发生变化,而如果你要check的是后面有效的en_1下面的data的稳定性:

@(posedge clk)  disable iff(reset)  en_1 && $stable(en_1) |-> $stable(data);

如果你要检查所有有效en_1的qualify的data的稳定性:

@(posedge clk) en_1 |-> $stable(data);

或者

@(posedge clk) $rose(en_1) |-> en_1 throughout $stable(data);
这里你说$stable只作用一次,是不是你把 throughout 前后写反了? 我暂时无法验证。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en_1 ##1 en_1)|-> $stable(data);

楼主:
(en_1 ##1 en_1)|-> $stable(data);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知道这种也行,不知道有没有一种方法,只判断一次的。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能信号多周期,数据在使能高电平中间跳变一次,又继续保持稳定,会不断地进行断言,在错误之后的下个时钟周期会判别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据在使能高电平中间跳变一次,又继续保持稳定”
这种情况下也能查出来啊,不信你自己试试。

除非你指的是这个跳变小于一个clock tick,那这样的话任何的assertion都查不出来,因为concurrent assertion是基于clock tick的,小于一个tick以内的变化,concurrent assertion没法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可以查出来,但是如果变回去保持稳定的情况,断言会持续报对。这里的数据变化也是同步的。这次变化断言会判错。但是不是在报错的情况下终止这次判断。如果使能信号很长,数据变化后保持不变,会持续的启动断言。可能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确没理解你的意思。。。。。
    就这么说吧:你觉得这个断言哪个地方不满足你的要求了?是有什么情况下无法查出错误来吗?反正我觉得它实现了你要的功能,即:“当en_1为高时,data保持不变。”

楼主:
dat_clk1数据变化的时候,标识错误,之后的时钟周期有断言正确,我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只在使能信号高电平结束的 ...

dat_clk1数据变化的时候,标识错误,之后的时钟周期有断言正确,我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只在使能信号高电平结束的 ...
回复 网友C:

如图,图示所示的在使能信号高点平时,进行了错误判断,但是随后的时钟周期就会判断正确。而我想做到在高电平期间只判断一次,或者是在使能信号高电平期间一次判断错误后就不在进行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觉得这样影响仿真性能还是怎么的?我倒是想到一个笨办法满足你的要求:
在每个en_1的上升沿的时候$asserton;在每次assertion failed的时候$assertkill。

网友(2015-09-16):
2楼正解

网友(2020-02-23):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组合逻辑断言

网友(2020-11-18):
我的做法是
@(posedge clk)  en_1 && $past(en_1) |-> $stable(data);
应该可以解决使能信号和数据开始就同时变化的场景,但assertion大多是基于时钟的,1个cycle中间数据有小跳变应该难check出来吧,本人小白~

网友:
你这个$ROSE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ROSE函数判断的是信号表达式的最低位变成1时为真,你既然说了en_1为高电平,就证明了,en_1从低电平跳变到高电平的事件只有一次,所以你这个先行算子最多执行一次,你直接把$rose(en_1)改写为en_1,试一试

网友:
-abvevalnochange sv的优化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