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运行lvs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1-13):
package require CalibreDFM_DEVICE

tvf::SETLAYER ngate_wpe = [
  device::enclosure_measurements -base ngate -measurement pwell -orient nsd -max_par 2  -max_per 2
]
tvf::SETLAYER pgate_wpe = [
  device::enclosure_measurements -base pgate -measurement nwell -orient psd -max_par 2  -max_per 2
]
哪位大神知道这几句话有什么问题啊,运行calibre时候,报出下面的错误,这个语法有什么问题啊,求指导!!

网友:
rule文件问题 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修改啊,大声,找不到方法啊!

网友:
你先看一下你这个lvs rule是针对那个版本的calibre.... 后再看是不是rule的问题....它报的就是invalid command name 就是上面的几句....rule一般工艺厂给的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错....

网友:
楼上正解,你看看版本问题以及是不是有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