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驱动器失效问题

楼主(2014-01-13):
请教一下,我有个片子 里面电路简化结构如图所示,测试时发现,当EN支路关断时,输出端信号正常,当EN端开启时输出端无信号,一直是高电平,其中最右边之路是外接的电阻电容,直线左边是低压器件,右边是高压器件耐40v的上华工艺,这是什么原因啊,有可能是latch up的问题吗? 我在高压驱动管栅端引出了一个pin,有什么好的测试方法 建议一下不?

网友:
不应该,你是不是把EN的电平搞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红色方框的寄生二极管,由于12V高压上电过程中寄生电容的存在,有被打穿的可能!不知道我的分析和你测试结果是否对得上?一般这个地方会放一个Zener做好cl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