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transient noise的仿真设置

楼主(2014-01-13):
最近需要仿真transient noise,用的MMSIM12,参数设置区如下图:

求问这个noise update的两个选项(step和fmax)分别在什么时候该勾选?如果不选的话默认是哪种呢?

我想拿这个仿sigma delta Modulator的精度(对PDM的每个周期取一个点进行fft变换处理),应该怎么设置呢?
之前仿的时候没有勾选任何一个选项,电路仿真结果在110dB左右,但是如果勾选了fmax,结果只有75dB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啊,感觉差异也太大了。。。求大神指教。

ps:论坛里关于Transient Noise的一个仿真文档(Application Notes on Direct Time-Domain Noise Analysis )我也大略看过,好像文中讲的版本并没有这一项设置。

网友A:
cdnshelp里都有啊,fmax是最高频率,这个值设的越高越精确,建议至少设在100G,fmin留空是不计算1/f噪声,不留空就是计算小于fmin的1/f噪声

加入noise后的电路snr下降哇哇的很正常

楼主:
呃,不好意思,我问的是Noise Update的两个选项step和fmax的设置。您说的这个fmax的意义我是知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只是一个update步长的问题,如果你选step会变差很多,看一下你fmax设置是多少

楼主:
回复  happyvega

   这只是一个update步长的问题,如果你选step会变差很多,看一下你fmax设置是多少
引用 网友A:

如果选step的话应该是指按照仿真步长来更新噪声吧?您说的“选step会变差很多”是指这样得到的结果没有选fmax准确么?

我现在设置的fmax是100M,仿真步长基本是4ns左右(最高有7到8ns的),这样的话应该怎么设置呢,诚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及,您上面说fmax设置在100G,这么大得仿多久啊。。。感觉仿不完了。。。

网友:
Application Notes on Direct Time-Domain Noise Analysi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理解是,你设置步长是4ns但spectre还是会有一些远小于4ns的步长出现,至于fmax设多少,我试过到100G以上再增加对性能变化就比较小了,因为热噪声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噪声来源,而设成100M来讲只包含了热噪声中极小的一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关于这个update的两个选项step和fmax,到底什么时候该用哪个选项比较好呢?有什么原则吗

网友(2016-10-19):
摘录一段原文:
Specifies whether noise is to be injected at a constant time step(fmax) or the Spectre solver time step is to be used(step).
Injecting noise at a constant time step is suitable when the value of noisefmax is larger than the bandwidth of all signals in the circuit, and simulation time step is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noise.
Olny one noise frequency is updated at each time step.
If the badwidth of some of the signals exceeds noisefmax, which forces the simulator to take steps smaller than noisetmin, then noise should also be injected at each time step between the regular noise updates. In this case, all noise frequencies are updated at each time step.
简而言之:选step小的那个。

网友(2020-04-08):
it can do SD ADC simulation?

网友(2024-06-27):
引用 网友A:
cdnshelp里都有啊,fmax是最高频率,这个值设的越高越精确,建议至少设在100G,fmin留空是不计算1/f噪声, ...

"For performance reasons, it does not make sense to set noise bandwidth much higher than the circuit bandwid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