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BT656时序

楼主(2014-01-13):
使用视频AD芯片,输出格式为BT656,知道8位的数据信号、帧同步信号和行同步信号(即Hs和Vs同步信号),能否得到场同步信号Field,怎样才能得到场同步信号Field?

网友:
AD一般有两种模式。
1): 把Hs / Vs / Fs 影藏在8 bits数据流中(头信息中)。这个参考附件。 (这时你跟AD的接口:只有8 bits 数据和时钟)
2): AD Hs / Vs / Fs 解析出来,用单独的信号线表示。(这时你跟AD的接口:有8 bits 数据,时钟,Vs, Hs, Fs,具体看AD datasheet)

网友(2016-05-31):
正在找这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