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inux驱动关于自动生成设备节点的问题

楼主(2014-01-13):
各位大神请多帮忙,小妹初写驱动,遇到问题无法解决,请大家帮忙!
    我最近在写一个linux下的hsi总线的驱动程序,需要静态加载,但是无法自动生成设备节点,即在/dev目录下无法生成我想要的节点。查资料说采用class_creat()函数创建类后,再device_create()来生成设备节点。我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只在/sys/class/hsc目录下生成hsi0,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下,多谢多谢!代码如下:
hsc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hsc);
device_create(hsc_class, NULL, MKDEV(major, minor), NULL, “hsi%d”, 0);

楼主:
自顶一下,大家有知道的,帮帮忙啊

网友:
不懂帮顶
lz是妹子哇

网友(2014-05-26):
很可能是煮的

网友(2015-03-29):
hsc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hsc);
device_create(hsc_class, NULL, MKDEV(major, minor), NULL, “hsi%d”, 0);
这两句语句表明你会在/sys/class下生成了hsc_class,并在这个hsc_class,生成了相应的设备节点,但是并不会在/dev/下生成了节点

网友:
这个class_create意思是创建一个类,device_create意思是依据创建好的类来创建一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