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各位大神,关于生成网格问题

楼主(2014-01-13):
在SDE中,画完器件,生成网格时老是出现"Meshing was unsuccessful.No grid file was generated"。现附图如下:

网友(2015-05-17):
路过,似乎很冷清

网友(2016-11-23):
回复 楼主:
建的文件夹不能有空格 用下划线代替也可以

网友:
可能是你建的文件夹带了空格 用下划线代替或者不加空格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