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中dft设计考虑

楼主(2014-01-13):
在进行rtl设计阶段,是否需要考虑dft问题,在rtl阶段避免dft violation问题?望指教!

网友:
在RTL中,所有时钟和 复位信号要用MUX,当SCAN MODE是高时,SCAN时钟和复位信号有效。

网友:
最近我也在看这一块,我的理解是要肯定是要考虑的。

主要还是看做什么,比如说at-speed test需要考虑ccb, reset tree和clock tree开始也要把dft考虑进去,楼上说的scan mode是怎么解释呢?需要单独的MODESELECT的pad吗?工具会生成tcb的吧,还是希望有专家给点提示:)

网友:
这方面知识欠缺,学习

网友:
这方面也慢慢都放到前端做了,以前都是后端的事!

网友A(2014-02-27):
请问,如果要加入DFT设计的话,RTL阶段的设计,可以同时使用时钟的双边沿吗?一些资料说是不允许的,那么如果使用了呢,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2022-11-16):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果要加入DFT设计的话,RTL阶段的设计,可以同时使用时钟的双边沿吗?一些资料说是不允许的,那么如 ...

RTL 出現某些地方用 @(posedge clock) 某些地方用 @(negedge clock).  這是可以的.
如果DFT compiler時, 使用MIX EDGE 選項, 則 tool 會自動處理.

但某些人偏好要求Scan chain pre/post sim時, D-FF 輸出都是 posedge.
這就需要一些技巧了, 個人看過以下二種做法.

(1)
assign CLK = dft_mode ? dft_clk : CLK_in;
assign CLK_n = dft_mode ? dft_clk : ~CLK_in;
原來的always @(negedge CLK) 此時改寫成 always @(posedge CLK_n)

(2)
assign CLK1 = dft_mode ? ~dft_clk : CLK_in;
原先的always @(negedge CLK) 此時改寫為always @(negedge CL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