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管子的作用。

楼主(2014-01-13):
这是个ota电路简化之后的图,就是差分输出之后接的那个Nmos管,是共栅放大吗?有什么作用?左边3号导线处也有和右边对称的结构,只不过输出给其他mos管提供偏置了,求解答!
还有 这个管子尺寸1u/2u,不算很小,应该不是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cascode不是两个管子连在一起用的吗?这个从两个管子中间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了,是说的Q6与Q3组成的cascode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我一直忽略了与Q3的联系,请问这个cascode作用是提高放大器增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多谢,这个cascode作用是提高放大倍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