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Cadence EPS的 license feature 名字

楼主(2014-01-13):
请问各位有知道Cadence EPS(Encounter Power System)的 license feature 的吗?可否提供?多谢。

网友:
不全
INCREMENT Encounter_Pow_Sys_Adv_Anls_GXL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
        uncounted 2D041D1C3269309449D9 VENDOR_STRING=Team_EFA_2006 \
        HOSTID=ANY ck=215 SIGN2="13AF BE1C D562 0DF1 E3F5 D872 3FB6 \
        0DE6 5E86 5400 C080 78EF 3A88 FB14 3AD5 14BE EB7E 3199 552A \
        E3D0 4AAE 576D 5254 DB6D 0505 8914 96B6 4411 F321 521B"
INCREMENT Encounter_Stacked_Die_GXL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
        uncounted 5D540D8C70AFAE29B873 VENDOR_STRING=Team_EFA_2006 \
        HOSTID=ANY ck=80 SIGN2="181D 71EC 95BE 1769 6A2F 0578 BAE4 \
        FD09 E2EF 35B9 62E3 CB59 96A2 D5C0 D877 078C 16F1 9F9B F50D \
        B110 02EF DE4D 9938 EF6B AE74 04B0 0B4F 610A D891 A52C"
INCREMENT Encounter_NG100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4D144D7CF2BB166501DD VENDOR_STRING=Team_EFA_2006 HOSTID=ANY \
        ck=23 SIGN2="1832 0DE8 5E36 850D F6C5 FF21 376E A8D6 A14C BD71 \
        2B6C C0C6 F2A7 08A6 9ABA 06B3 B46A F5C1 05B3 E549 FB03 F4A8 \
        7681 848C 35CA 6E88 D474 AFBB A34F 11C0"
INCREMENT Encounter_Power_System_XL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
        uncounted 2DF4BDFC269C445F1740 VENDOR_STRING=Team_EFA_2006 \
        HOSTID=ANY ck=41 SIGN2="1BEF 00D9 7DC6 9DF6 DC79 3C37 5612 \
        D792 B7A9 A6E4 BDB9 20DA 517E 028E 8875 0EA8 4A4D 92E9 603D \
        4756 F7B3 D0C2 DF83 4E33 DD4C 1ADD FFEA 8E01 A8BD 4F16"
INCREMENT Encounter_Power_System_L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
        uncounted 1DD49D3C706CC530AC4F VENDOR_STRING=Team_EFA_2006 \
        HOSTID=ANY ck=65 SIGN2="18DD 2D09 4692 A516 D7D4 07B8 A695 \
        1C5F B25D 2120 053D D0BB 49CC 503F A894 1645 9DB5 DC72 45D1 \
        A6F1 EA91 5E74 9F3B 7FAE 046F 998C 6B2E DE26 FA79 E2BA"

FEATURE Encounter_Timing_System_XL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
        uncounted ADC43D6CE0D22B326CE5 VENDOR_STRING=Team_EFA_2006 \
        HOSTID=ANY ck=83 SIGN2="08AA 97CB 9AC4 9257 73F1 0163 1274 \
        40C9 1A5E 9681 1649 5D4B E2EA 69E5 2514 1C80 D25F 6F09 4EE0 \
        E9FC 38F6 A1AB 5F7C BF87 89CF 0B29 555F 3C03 8513 8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