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时约束的问题&clock gating的约束

楼主(2014-01-13):
请问在DC综合时约束都是根据什么定的?都有什么依据?还有关于clock gating的约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么?求教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约束都是根据设计的要求定的,要求需要跑到多快,要求什么 ,sdc就写上什么,当然了,在synthesis阶段,sdc可以适当的 over-constriants一下没关系。
至于clock gating的约束,一般综合的时候有个默认的设置,如果你不想要DC的默认设置的话,可以自己改。
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quential latch -minimum_bitwidth 4 -control_point before -control_signal $test_control -pos {integrated} -neg {integrated} -num_stages 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P&R的时候读入sdc是要根据sdc去布局布线么?还是只是为了check timing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