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了并联电阻分流的基准是否有3个简并点?

楼主(2014-01-14):
在Iptat和Ictat分别并联电阻来实现低压Vref的方式,在有的资料上看到的说是零状态和正常状态之间还有一个简并点。分析得很有说服力。

但是好几篇IEEE上的论文都没有提到。

请问做过这种基准的同志们,到底几个简并点

如果是3个的话,启动电路貌似有点复杂,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光这个结构,其他也会有,主要是PN结没导通靠漏电平衡的,但一般引一路电流启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这个里面的启动电路a+b是否有必要?出处http://bbs.eetop.cn/thread-151295-1-1.html     9楼
IEEE上看的几篇启动电路都是很常规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启动电路有必要,但不必如这样复杂,这种都是为发文

网友:
Banba结构bandgap是有三个兼并点,没错的,测试的时候还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

网友(2014-10-21):
俺是新手,对简并点理解不深,哪位高手推荐一下有关简并点的资料呀

网友(2018-02-09):
回复 网友B:

   后来怎么解决的?仿真能仿出来吗?

网友:
Banba结构bandgap是有三个兼并点

网友(2020-06-18):
新手,对简并点理解不深,哪位高手推荐一下有关简并点的资料呀

网友(2020-12-22):
有三个兼并点

网友C(2022-01-0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一般如何解决这种多个简并点的问题?您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一般如何解决这种多个简并点的问题?您有什么建议吗?

至少让运放两边上来拉到vbe以上,避免仅导通电阻通路

网友:
请问一下简并点仿真是怎么做的?

网友D(2022-07-27):
请问您这简并点仿真testbench是怎么搭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这简并点仿真testbench是怎么搭建的啊

仅供参考

网友: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2025-05-28):
Vpdb没有给偏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