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07版Astro问题

楼主(2014-01-14):
因为Verilog to cell 这个命令把 Expand ,Bind netlist都整合了。
    那后面两步Cell > Initialize Hierarchy Information
                  Cell > Mark Module Instances Preserved
    还要不要做? 不做的话,布局后仿真会不会出问题?看帮助,这步似乎很重要。
                      做的话,又找不到.cel .exp .netl 的文件。。。。
    我刚接触Astro,太困惑了。。。

网友:
各位大牛你们都多大年纪啊

网友(2014-04-01):
我用的是06版本,也有这个命令,只可以没有expand功能,是否要重新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verilog to cell里面有 Initialize Hierarchy Information的选项,它是默认选上的。
    第二步是cell>Mark Module Instances Preserved
    然后,Design setup就算完成了。

网友(2018-07-04):
问题已经解决了, g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