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的简单问题:如何获取仿真参数以便手工计算

楼主(2014-01-14):
如题,大四菜鸟最近从ESD器件转行到AMS方向啦,但是在做仿真是有些问题。虽然我感觉拉扎维上面的东东大概能理解,但是实际上做仿真时由于不知道Cox,Un啥的在哪找导致不能够做手工计算让我很困惑啊,不知道大家当初是怎么解决的呀么么哒

网友:
实际的参数通常是由foundry提供的模型库里指定的:如果你跳进去看库模型的定义得话,有时候是由一堆公式所推算出来的。简单的方法应该可以让spice类仿真器去帮你打印出最终的模型参数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89201&highlight=
   学习一下2ID/gm设计方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当年就是把器件丢IC5141里面仿真,然后display 管子的模型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MS EE240_2004的课后习题有,不知道有没有记错,你查查

网友:
4楼正解,
3楼的方法可以参考,在你掌握拉扎维的方法以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艾伦书本后面有方法,但是麻烦,万方找一下,华南理工大学有人写过类似的文章,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