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verdi遇到问题

楼主(2014-01-14):
本人之前在虚拟机上运行的verdi都可以运行,只不过每次需要更改端口号才可以打开verdi,但是还是可以用的。现在lmgrd遇到以下问题:
13:19:17 (snslmgr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13:19:17 (snslmgrd)     ==>FEATURE feature_name_default snslmgrd 6.0 1-jan-2015 20 \
        5EE4E0CEEC376032D5AC VENDOR_STRING=ES=CJNPNJFNQHPCDBBMQDKD \
        HOSTID=000c292aa279 ck=125
13:19:17 (snslmgrd) License server system started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13:19:17 (snslmgrd) No features to serve, exiting
13:19:17 (snslmgrd) EXITING DUE TO SIGNAL 36 Exit reason 4
13:19:17 (lmgrd) snslmgrd exited with status 36 (No features to serve)
13:19:17 (lmgrd) snslmgrd daemon found no features.  Please correct
13:19:17 (lmgrd) license file and re-start daemons.
13:19:17 (lmgrd)
13:19:17 (lmgrd)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you are using
13:19:17 (lmgrd)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from the one you expect.
13:19:17 (lmgrd)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13:19:17 (lmgrd) /home/miaoh/work/eda/verdi/license/license_new.dat (null)
13:19:17 (lmgrd) is the license file you want to use.
尝试过重新生成license文件无果,求指点!

网友:
log out 出来再重启,然后试试看,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搞了好久都不行,后来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log out如何操作?是退出再重启虚拟机的意思吗?谢谢!

网友(2023-10-24):
楼主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