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帮忙写下以下的testhench

楼主(2014-01-14):
`timescale 1 ns / 1ps

  module dvi_decoder (
  input  wire tmdsclk_p,      // tmds clock
  input  wire tmdsclk_n,      // tmds clock
  input  wire blue_p,         // Blue data in
  input  wire green_p,        // Green data in
  input  wire red_p,          // Red data in
  input  wire blue_n,         // Blue data in
  input  wire green_n,        // Green data in
  input  wire red_n,          // Red data in
  input  wire exrst,          // external reset input, e.g. reset button

  output wire reset,          // rx reset
  output wire pclk,           // regenerated pixel clock
//  output wire pclkx2,         // double rate pixel clock
//  output wire pclkx10,        // 10x pixel as IOCLK
//  output wire pllclk0,        // send pllclk0 out so it can be fed into a different BUFPLL
//  output wire pllclk1,        // PLL x1 output
//  output wire pllclk2,        // PLL x2 output
//
//  output wire pll_lckd,       // send pll_lckd out so it can be fed into a different BUFPLL
//  output wire serdesstrobe,   // BUFPLL serdesstrobe output
//  output wire tmdsclk,        // TMDS cable clock

  output wire hsync,          // hsync data
  output wire vsync,          // vsync data
  output wire de,             // data enable

//  output wire blue_vld,
//  output wire green_vld,
//  output wire red_vld,
//  output wire blue_rdy,
//  output wire green_rdy,
//  output wire red_rdy,

//  output wire psalgnerr,

//  output wire [29:0] sdout,
  output wire [7:0] red,      // pixel data out
  output wire [7:0] green,    // pixel data out
  output wire [7:0] blue);    // pixel data out

//---------------

  wire blue_vld;
  wire green_vld;
  wire red_vld;
  wire blue_rdy;
  wire green_rdy;
  wire red_rdy;

  wire psalgnerr;

  wire [29:0] sdout;

  wire pclkx2;         // double rate pixel clock
  wire pclkx10;        // 10x pixel as IOCLK
  wire pllclk0;        // send pllclk0 out so it can be fed into a different BUFPLL
  wire pllclk1;        // PLL x1 output
  wire pllclk2;        // PLL x2 output

  wire pll_lckd;       // send pll_lckd out so it can be fed into a different BUFPLL
  wire serdesstrobe;   // BUFPLL serdesstrobe output
  wire tmdsclk;        // TMDS cable clock

//---------------
  wire [9:0] sdout_blue, sdout_green, sdout_red;
/*
  assign sdout = {sdout_red[9], sdout_green[9], sdout_blue[9], sdout_red[8], sdout_green[8], sdout_blue[8],
                  sdout_red[7], sdout_green[7], sdout_blue[7], sdout_red[6], sdout_green[6], sdout_blue[6],
                  sdout_red[5], sdout_green[5], sdout_blue[5], sdout_red[4], sdout_green[4], sdout_blue[4],
                  sdout_red[3], sdout_green[3], sdout_blue[3], sdout_red[2], sdout_green[2], sdout_blue[2],
                  sdout_red[1], sdout_green[1], sdout_blue[1], sdout_red[0], sdout_green[0], sdout_blue[0]} ;
*/
  assign sdout = {sdout_red[9:5], sdout_green[9:5], sdout_blue[9:5],
                  sdout_red[4:0], sdout_green[4:0], sdout_blue[4:0]};

  wire de_b, de_g, de_r;

  assign de = de_b;

//wire blue_vld, green_vld, red_vld;
//wire blue_rdy, green_rdy, red_rdy;

  wire blue_psalgnerr, green_psalgnerr, red_psalgnerr;

  //
  // Send TMDS clock to a differential buffer and then a BUFIO2
  // This is a required path in Spartan-6 feed a PLL CLKIN
  //
  wire rxclkint;
  IBUFDS  #(.IOSTANDARD("TMDS_33"), .DIFF_TERM("FALSE")
  ) ibuf_rxclk (.I(tmdsclk_p), .IB(tmdsclk_n), .O(rxclkint));

  wire rxclk;

  BUFIO2 #(.DIVIDE_BYPASS("TRUE"), .DIVIDE(1))
  bufio_tmdsclk (.DIVCLK(rxclk), .IOCLK(), .SERDESSTROBE(), .I(rxclkint));

  BUFG tmdsclk_bufg (.I(rxclk), .O(tmdsclk));

  //
  // PLL is used to generate three clocks:
  // 1. pclk:    same rate as TMDS clock
  // 2. pclkx2:  double rate of pclk used for 5:10 soft gear box and ISERDES DIVCLK
  // 3. pclkx10: 10x rate of pclk used as IO clock
  //
  PLL_BASE # (
    .CLKIN_PERIOD(10),
    .CLKFBOUT_MULT(10), //set VCO to 10x of CLKIN
    .CLKOUT0_DIVIDE(1),
    .CLKOUT1_DIVIDE(10),
    .CLKOUT2_DIVIDE(5),
    .COMPENSATION("INTERNAL")
  ) PLL_ISERDES (
    .CLKFBOUT(clkfbout),
    .CLKOUT0(pllclk0),
    .CLKOUT1(pllclk1),
    .CLKOUT2(pllclk2),
    .CLKOUT3(),
    .CLKOUT4(),
    .CLKOUT5(),
    .LOCKED(pll_lckd),
    .CLKFBIN(clkfbout),
    .CLKIN(rxclk),
    .RST(exrst)
  );

  //
  // Pixel Rate clock buffer
  //
  BUFG pclkbufg (.I(pllclk1), .O(pclk));

  //////////////////////////////////////////////////////////////////
  // 2x pclk is going to be used to drive IOSERDES2 DIVCLK
  //////////////////////////////////////////////////////////////////
  BUFG pclkx2bufg (.I(pllclk2), .O(pclkx2));

  //////////////////////////////////////////////////////////////////
  // 10x pclk is used to drive IOCLK network so a bit rate reference
  // can be used by IOSERDES2
  //////////////////////////////////////////////////////////////////

  wire bufpll_lock;
  BUFPLL #(.DIVIDE(5)) ioclk_buf (.PLLIN(pllclk0), .GCLK(pclkx2), .LOCKED(pll_lckd),
           .IOCLK(pclkx10), .SERDESSTROBE(serdesstrobe), .LOCK(bufpll_lock));

  assign reset = ~bufpll_lock;

  decode dec_b (
    .reset        (reset),
    .pclk         (pclk),
    .pclkx2       (pclkx2),
    .pclkx10      (pclkx10),
    .serdesstrobe (serdesstrobe),
    .din_p        (blue_p),
    .din_n        (blue_n),
    .other_ch0_rdy(green_rdy),
    .other_ch1_rdy(red_rdy),
    .other_ch0_vld(green_vld),
    .other_ch1_vld(red_vld),

    .iamvld       (blue_vld),
    .iamrdy       (blue_rdy),
    .psalgnerr    (blue_psalgnerr),
    .c0           (hsync),
    .c1           (vsync),
    .de           (de_b),
    .sdout        (sdout_blue),
    .dout         (blue)) ;

  decode dec_g (
    .reset        (reset),
    .pclk         (pclk),
    .pclkx2       (pclkx2),
    .pclkx10      (pclkx10),
    .serdesstrobe (serdesstrobe),
    .din_p        (green_p),
    .din_n        (green_n),
    .other_ch0_rdy(blue_rdy),
    .other_ch1_rdy(red_rdy),
    .other_ch0_vld(blue_vld),
    .other_ch1_vld(red_vld),

    .iamvld       (green_vld),
    .iamrdy       (green_rdy),
    .psalgnerr    (green_psalgnerr),
    .c0           (),
    .c1           (),
    .de           (de_g),
    .sdout        (sdout_green),
    .dout         (green)) ;

  decode dec_r (
    .reset        (reset),
    .pclk         (pclk),
    .pclkx2       (pclkx2),
    .pclkx10      (pclkx10),
    .serdesstrobe (serdesstrobe),
    .din_p        (red_p),
    .din_n        (red_n),
    .other_ch0_rdy(blue_rdy),
    .other_ch1_rdy(green_rdy),
    .other_ch0_vld(blue_vld),
    .other_ch1_vld(green_vld),

    .iamvld       (red_vld),
    .iamrdy       (red_rdy),
    .psalgnerr    (red_psalgnerr),
    .c0           (),
    .c1           (),
    .de           (de_r),
    .sdout        (sdout_red),
    .dout         (red)) ;

  assign psalgnerr = red_psalgnerr | blue_psalgnerr | green_psalgnerr;

endmodule

网友:
激励,预期输出,比对。最简单的TB。。。
1.输入文本
2.输出文本
3.golden文本比对

网友:
给时钟,复位以及必要的输入以适当激励,如此而已。

网友:
在哪里搞得一段红绿灯哟!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