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Calibre PEX 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4-01-14):
各位:
SMIC工艺没有提供cellmap文件,自个改写cellmap后,会遇到抽取的管子finger或multiplier不对等问题

请教同仁,SMIC工艺,Calibre PEX抽取,怎么解决cellmap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是什么工艺,smic 130nm的calibre view cellmap 你可以参考一下
最好还是到pdk calbre xrc下找到相应的cellmap,实在没有就只能照着改一下了
在公司没法插附件
(n12
  (smic13mmrf_1233 n12 symbol)
  (
      (d D)
      (g G)
      (s S)
      (b B)
  )
  (
      (nil fingers 1)
      (nil        m        1)
      (sa         SAeff     )
      (sb         SBeff     )
  )
)
(p12
  (smic13mmrf_1233 p12 symbol)
  (
      (d D)
      (g G)
      (s S)
      (b B)
  )
  (
      (nil fingers 1)
      (nil        m        1)
      (sa         SAeff     )
      (sb         SBeff     )
  )
)
(nhvt12
  (smic13mmrf_1233 nhvt12 symbol)
  (
      (d D)
      (g G)
      (s S)
      (b B)
  )
  (
      (nil fingers 1)
      (nil        m        1)
      (sa         SAeff     )
      (sb         SBeff     )
  )
)
(phvt12
  (smic13mmrf_1233 phvt12 symbol)
  (
      (d D)
      (g G)
      (s S)
      (b B)
  )
  (
      (nil fingers 1)
      (nil        m        1)
      (sa         SAeff     )
      (sb         SBeff     )
  )
)
(nlvt12
  (smic13mmrf_1233 nlvt12 symbol)
  (
      (d D)
      (g G)
      (s S)
      (b B)
  )
  (
      (nil fingers 1)
      (nil        m        1)
      (sa         SAeff     )
      (sb         SBeff     )
  )
)
(plvt12
  (smic13mmrf_1233 plvt12 symbol)
  (
      (d D)
      (g G)
      (s S)
      (b B)
  )
  (
      (nil fingers 1)
      (nil        m        1)
      (sa         SAeff     )
      (sb         SBeff     )
  )
)
(n33
  (smic13mmrf_1233 n33 symbol)
  (
      (d D)
      (g G)
      (s S)
      (b B)
  )
  (
      (nil fingers 1)
      (nil        m        1)
      (sa         SAeff     )
      (sb         SBeff     )
  )
)
(p33
  (smic13mmrf_1233 p33 symbol)
  (
      (d D)
      (g G)
      (s S)
      (b B)
  )
  (
      (nil fingers 1)
      (nil        m        1)
      (sa         SAeff     )
      (sb         SBeff     )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yibin哥  照你给的例子改写  问题解决。

网友:
多謝,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2014-05-15):
对于一个既有finger又有multiple的管子  可能这样做pex不太对吧  比如原来是fingers=2 m=2  total width=10um    提取出来后是四个 finger=1 m=1 total width=5um的管子     相当于把原来的两个管子 完全打散成了4个了   这样对吗??

网友:
(nil fingers 1)
(nil        m        1)
就这两句话

网友(2017-04-19):
回复 网友A:

   前辈有没有st02 .5工艺库的。cellmap文件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提供您的callmap文件参考一下吗?
谢谢!

网友(2020-03-02):
大佬,求一个smic18mmrf_1233的工艺库 1981028127@qq.com

网友(2021-05-10):
请问楼主可以提供smic65nm calibre PEX文件吗?

网友(2021-09-0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是什么工艺,smic 130nm的calibre view cellmap 你可以参考一下

你这个是怎么做rxc的啊,方便说一下吗,我们以前都是用lvs文件里面自带xrc的,选择就行了,smic工艺好像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