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ystal phase noise simulation

楼主(2014-01-14):
最近在设计晶体震荡器,拿到的规格为
-140 dBc / Hz的@1kHz时
-150 dBc / Hz的@10kHz的
但在我目前拿到的晶体模型不论我如何设计约略
-130 dBc / Hz的@1kHz时
-140 dBc / Hz的@10kHz的
想跟各位有经验的工程师们讨论规格以及模拟设定的问题
我用的是IC6 mmsim12版

补充
频率为26MHz的
晶体Q约为76K
我认为模拟出来会有f/2Q~1kHz时看到corner 但是用spectrum sim却看不到
想问看看各位先进有没有水晶的相位噪声模拟跟量测上比较的经验

网友:
频率,频率,频率,

网友:
晶振很多指标都不是可以认为约束的
phase noise这个东东基本有晶体的Q值确定了
仿真器也很难非常准确的模拟晶体的压电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为26MHz的晶体Q约为76K
我认为模拟出来会有f/2Q~1kHz时看到corner 但是用spectrum sim却看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exactly 是这样没错
但就我所知我所用的跟竞争对手的晶体是一样的
而且我也认为对手用的是基本的架构
所以我目前是觉得spectre setup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是你是怎么模拟crystal的呢?RLC的话,那么实际的Q值却是你的model的Q值,压根没法保证model和实际的crystal一致。而且另外一个麻烦在于crystal的Q值太高了,spectre仿真时本身的截断误差就已经可能把裙边淹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回覆 的确我是用RLC模型来跑模拟的
我也认同这样的标准未必能完全匹配实际的晶体
请问在业界是如何去模拟XO振荡器的相位噪声呢?

网友:
仿真器的精度要设置的更高,我以前是按照默认值的千分之一来仿真的

网友(2018-07-27):
38.4M晶体 pnoise仿真出来和实测相噪差距小于2dBc
我觉得仿真还算比较准

供应商给的rlc model,没法证明准确性  尤其是做频率仿真的时候

网友(2019-02-14):
仿真器的精度要设置的更高,我以前是按照默认值的千分之一来仿真的

哪些参数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