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问各位大佬,目前adc成品里用calibration的,主流是前台的还是后台的

楼主(2014-01-14):
原因是啥?

网友:
前台,简单、稳定、可靠,缺点是只能校准对VDD Temp不敏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make sense,不过网上查到的成品datasheet里都没提校正的事,是不是只在工厂校正一次然后永久写入?

网友:
    我在早期产品的datasheet里看到过,现在估计已经是common sense了吧,没必要再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你用过?比方我要个12b的,有的adc需要calibration有的不需要,而大家datasheet都不提这事,让做系统的人怎么选?

网友:
回复  lonerinuestc

   你确定你用过?比方我要个12b的,有的adc需要calibration有的不需要,而大家d ...
引用 网友B:

    既然不提,那说明即使用了calibration,也不会影响正常的使用,通常都是calibration值存在了片上memory,这种方法很fashion,我们也用过。而有的calibration,是需要在上电时进行的,人家就会明确的告诉你,比如Intersil家的东西。
    话说回来,除非你对线性度要求极高,否则一个12b的ADC做calibration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