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EDI或者EPS中导入virtuoso 导出的OA?

楼主(2014-01-14):
how to use EDI to import virtuoso OA database to do power rail analysis?

输入:gds file, techfile.tf ,LEF file
先将gds 导入virtuoso中,得到OA database(只有layout)
如何在EDI或者EPS中导入virtuoso 导出的OA?
需要什么view?
跪求大神回复,感激不尽。。
急急急。。。。。。。。。。。。

楼主:
回复 楼主:

    希望尽量详细点,谢谢各位先!

网友:
烦死了,下载东西来赚信元

网友:
你确定是要导入GDS?不是DEF?有那种guide script,你找找看。

楼主(2014-02-15):
回复 网友A:

   DEF是一种比较常见的EPS power 分析input 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尝试将GDS转换为OA database ,再读入EPS 做power analysis,这种方式据说是可行的,但没人做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