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由DC分析出来的功耗与实测的功耗有多大的差异?

楼主(2014-01-14):
不知道那位前辈分析过?还望赐教

网友:
这个得看具体的设计和运行环境吧

网友:
如果用的是DCT,而且在后端工具中的布局结果跟DCT布局结果类似,那功耗基本没差别,除了要另外加上时钟树功耗。

如果用的是DC,或者用了DCT但PreCTS被乱搞一气,那就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楼主:
那么是不是APR后分析得到的功耗与实际功耗基本一致??(假定激励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