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平面割的电源为什么不能走成环形呢?是EMI的问题吗?

楼主(2014-01-14):
请问PCB layout时,电源平面割的电源为什么不能走成环形呢?是EMI的问题吗?求大侠真解!

网友:
电源平面?你的意思接电源电位的那部分PCB金属层?

楼主:
电源平面?你的意思接电源电位的那部分PCB金属层?
----是的,就是多层PCB板的铺power的那些层

网友:
可能跟面积利用效率有关吧。毕竟圆形的利用效率太低了。会多出很多成本

网友:
走成环形的地就很难和信号层的信号形成最小回流路径,这样会引起EMI的问题。你说的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单纯的电源层,没有信号会参考到它,不是地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个原因,有时候走成环形是因为电流太大,从一边过不来,必须从另一边补,是迫不得已的。 可是有说法认为这样走成环形后会有问题,但我不知道具体是因为什么

网友:
电流PCB时不能够平面割为环形,这是因为电源本身是一个场效应管,它相当于源极产生的漏电流回路。那末如果要平面割为环型,便需要一个关于场效应管的栅极接爱于平面。它相当于非常弱小的电流从电路里通过与产生。从理论上来讲,这只能是一个微电路系统,主要用于太阳能电池驱动。
希望你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