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5 不能启动问题

楼主(2014-01-15):
redhat64bit 安装了ic615 环境变量配置好了  启动时候出现如下错误ic615/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visadev.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高手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错误主要是操作系统的版本的问题.
错误不是写得很清楚吗,你的操作系统缺少有关库文件.你要添加上去.你可去网上搜索一下,应该很好搞定.

楼主:
   我用bash配置的环境变量可以启动,用csh配置就出现这个问题,   缺少的这个库文件 百度谷歌都没什么信息,

网友:
這個文件是Cadence Virtuoso 615軟體内嵌的。

$CDSHOME/tools.lnx86/inca/lib/libvisadev.so
$CDSHOME/tools.lnx86/inca/lib/64bit/libvisadev.so

假如你使用CSH,假定你已經設定

  1.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則還需要設置

  1. setenv LD_LIBRARY_PATH $CDSHOME/tools/inca/lib/64bit:$LD_LIBRARY_PATH

這樣Cadence Virtuoso軟體才能够找到庫文件。
如果你發現缺少的庫文件Google不到,試試

  1. cd $CDSHOME
  2. find . -type f | grep  缺少的库文件的名称

就能發現也許這其實是Cadence Virtuoso軟體内嵌的呢。

网友(2016-04-15):
回复 网友A:

   LD_LIBRARY_PATH没有定义吗?

网友(2017-03-16):
回复 网友A:

LD_LIBRARY_PATH 變數設定正確後, 就成功了.感謝樓上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