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设计中扫描链求助

楼主(2014-01-15):
dft设计时,shift(dft_clock)之后,会有两个system_clock,用于capture,为什么是两个呢,另外,这两个system_clock是如何产生的呢?

楼主:
dft设计时,ScanEnable信号可以复用功能端口吗,如果想额外增加专门的SE端口,在做扫描链插入时,可以工具自动添加吗?

网友:
ScanEnable訊號想和Function mode的訊號共用同一個port是可以的

但是必須額外用一個port作 mode選擇,或者用固定的port可以選擇出晶片的操作模式

例如多一隻dft port,當dft = 1時 A port = ScanEnable,

當dft = 0 時 A port = FunctionPort

如果想要tool自動添加ScanEnable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扫描链插入时,我记得有专门的dft_clock,用于shift阶段,而且是通过OCC产生的,那么这个OCC电路如何设计呢,我知道可以工具自动生成,也可以自己设计,能否把两种产生OCC电路的方法,详细的介绍介绍呢,谢谢。

网友:
shift后有两个clock是因为你选择了speed测试,通常和系统时钟频率一样,或者就是系统时钟
SE可以和功能端口复用,只要控制好就行了,set_dft_signal就行了只要hookup_pin到相应的pin上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set_dft_signal -type ScanClock,设置设置的时钟,是复用系统时钟呢,还是额外添加专门的dft_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ScanDataIn和ScanDataOut信号,肯定得额外添加啊,不能复用功能端口,那么是工具自动添加的呢,还是手动在原网表中添加的呢,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DataIn -port si0,我这样写,然后工具报错,说si0端口找不到,到底应该如何加上ScanDataIn这个信号呢?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使用工具自动添加ScanEnable端口的命令是什么呢?

网友:
mentor的appnote上有详细描述如何生成back-to-back 双脉冲的方法,利用它来做at-speed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