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ating gate

楼主(2014-01-15):
用TSMC90nm的工艺搭了一个与非门,做DRC检查,IP的没有问题,用fullchip检查时,结果出现了“it is prohibited for floating gate if the effective source/drain is not connected together"的错误。

这个错误我实在无法理解,电路明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求大神答疑

网友:
不明白啥叫“IP的没问题”和“fullchip检查”的含义,是不是人家command file已经智能到如果你run fullchip,gate没有接到pad就算悬浮啊?我瞎猜的。

网友:
电路图是啥样?

网友:
是不是人家command file已经智能到如果你run fullchip,gate没有接到pad就算悬浮啊?我瞎猜的。
同意這樣的說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DRC检查的时候,如果把fullchip选项关掉,那么DRC就能过,但是把fullchip 选项打开就过不了。规则文件里是当fullchip 选项打开的时候才会检查floating gate 的问题。

难道是加了PAD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图就是贴的那张图的样子啊

网友:
就那样当然过不了,都是浮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关于这个floating gate的说明,按照给出的Floating Gate 的说明,前两种是可能的floating gate。第一种不可能,因为有contact;第二种OD,STRAP和PAD应该是或的关系。我这个与非门报floating gate的有三个地方,就是除了右上角GATE和OD重合的部分没有报,其他的三个都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做fullchip的DRC检查,PAD是必须的?

网友:
我没说pad是必须的,我不知道你的电路图的连接关系

网友:
看rule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做整体验证,需要gate避免rule上定义的floating gate,你前面的逻辑门肯定符合float gate的定义了。你可以试试按照rule的方法避免掉floating gate,例如加pad或者strap,应该就没有这个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了,谢谢

网友:
楼主,没懂design rule意思,IC中gate不可能floating的,切记!!

网友:
run whole chip需要將fullchip這個選項打開
fullchip會check sealring , floating gate 等rule
DRC rule是不允許gate floating的
若確定此gate沒有功能
那應該將此gate tie to power or ground
去避免這個錯誤

网友:
在LAYOUT中GATE的电位是不允许FLOATING的。如果FLOATING在工作的时候可能通过信号耦合到GATE而开启MOS造成误操作。使得电路功能发生变化。一般如果遇到FLOATING GATE  时要好好检查电路和LAYOUT是否一致,如果确认电路上面就是foating gate 需要向designer 提出。。。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但是在一些foundry提供的STD library 中STD的filler中的gate是floating的~~~(例如SMIC 40LL),但是这些floating的gate即使不在drc中报出来,通常也会在LVS中的ERC RESULT中报(报的大概意思是有一些gate即没接Power,也没接ground)

网友:
这个做flash的吧

网友(2014-04-19):
mos的gate floating是会抓error的

网友:
规则说的很清楚,要么接PAD,要么接OD,你接了啥。

网友(2014-06-18):
回复 1# lovelsnow 楼主能告诉我你这个与非门是怎么画的吗?谢谢还有你的错误是怎样修改的那?

网友:
学习了。。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2018-09-12):
IC的Chip设计中是不能够有Floating Gate,IP以及Stdcell中有Floating gate是因为有控制信号接出去,在Chip里面就不是Floating的啦。

网友(2020-07-25):
I got same problem today, glad to see I am not alone on this planet

网友:
底层为啥要做fullchip检查?只做cell检查就行了啊
另外,你 A B Z 接到哪里?电源地在drc里面添加了么?
你都没有给 A B Z一个定义肯定出现floating gate啊

网友(2020-10-20):
请问如何设置fullchip检查和cell检查,非常感谢

网友(2022-10-15):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那些Filler的gate并不是悬浮的,一般pmos的栅端接nmos的漏端,nmos的栅端接pmos的漏端

网友F(2024-01-19):
楼主,请问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我感觉没悬空啊

网友:
从std cell层面来说,属于cell级别,一般都会在LVS 的deck里面关掉chip 级别的检查option

网友(2024-11-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这个design rule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我的工艺库里面没有design rule文件

网友(2025-03-01):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我感觉没悬空啊 ...

请问您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